永宏fbsplc error报警是什么原因?

楼主(2018-04-27):
一台永宏fbs PLC使用中经常error等报警,关电十几分钟后再开电又正常了。请问是什么问题?

网友A:
這個要看故障代碼,不是靠猜的

楼主:
但是关电十分钟左右后再开电又正常了,出现报警后在十分钟内怎么开电都报警。是不是硬件问题?

网友B:
估计是CPU板坏了。换了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