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04-27):
EPLAN P8 V2.7安装打开后,报警显示找不到符号库、所有部件也都打不开,显示未找到兼容的符号等问题,求各位大神,给点解决办法,谢谢!我是WIN7 62位专业版的系统。

网友A:
安装office2013版试试
已安装2013,还是没有解决!

楼主:
问题已解决,方法如下,仅供参考:
原因:可能是安装文件丢失,或者安装目录错误
解决方法:1、选项--设置--项目--管理--符号库,找到IEC-symboi、IEC-Singel-symboi、GRAPHSO的.slk文件所在的文件夹,重新加载。其中SPECIAL是无法重新加载的,此时进行第二       个步骤。
                   2、 或者拷贝一个成功安装的EPLAN的C盘下的DATA数据,到你C盘的用户/公用/USER--EPLAN--DATA,然后,选项--设置--用户--管理--目录中的所有项的路径,改到复制到C盘后的DATA文件夹的相应目录下。
                   3、重启软件后,应该可以了。

网友B(2018-05-31):
还在用2.3版呢,都出2.7拉,WIN762位比较特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