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04-27):
程序正常1到6,其中3到4根据要求来设定循环的次数,我想看看大神是这么做的,附件上带有假设的例子:这只是顶升气缸多次动作,其他的部分就不在一一写出来
附件: 程序.zip (220 K) 下载次数:91

网友A:
可用FOR,NEXT指令
  • 下载积分:+1(不夜星空) 热心助人!

网友B:
    1:FOR  NEXT 结构
    2:比较指令 然后自己做循环
    正常我比较喜欢自己用比较指令做循环的多 很少用FOR NEXT做的

网友C:
    。。大神们  你们确定是用FOR next么

网友D:
    你是要程序循环还是动作循环?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!

网友E:
    将1-6编程为独立的子程序,再做一个主程序调用1-6,调用某个程序时检测程序是否结束,结束后计数器计数,再与设定次数比较,循环执行就可以了。For-Next显然不是个好办法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    你是要程序循环还是动作循环?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!

    怎么说呢?在3到4之间次数可变的循环啊,在循环结束之后才进行到第5步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
    怎么说呢?在3到4之间次数可变的循环啊,在循环结束之后才进行到第5步

    这个部分执行完再去执行4   但是执行完是不是还会触发个信号出来  如果你这个信号不去执行4动作 而是把这个信号写成3完成后的一个信号 这样是不是就是在循环的执行3到4了 然后你再计数 再做一个比较指令 不是就想多少次就执行多少次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