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解决

楼主(2018-04-27):
无法读取或写入超过存储卡容量的数据请确认PLC参数的存储器容量设置

网友A:
什么PLC?,三菱的话是不是带有注释的下载,到PLC 参数里存储容量里设置注释容量

网友B:
我碰到过 先把PLC 格式化之后,在下载就会好 不是软件内存的问题 应该是PLC 内存的问题,
用到直接找我。1850643029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