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册
台达HIM A系列换成B系列

楼主(2018-04-27):
我现在有一台A系列PLC DOP-A10THTD1现在HIM坏了我想换成B系列的 然后我原来是用触摸屏当初始站0.PLC为站号1 温控表和变频器为2站 是用485进行通讯的,现在换成B系列需要怎么跟换线?A系列跟PLC 486通讯是接14短接接- 23短接接+ 69短接 78短接 改成B系列怎么改?

网友A:
B系列485通訊1接正 6接負 一直就折磨用
台达HIM A系列换成B系列
http://ymmfa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