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作
步科触摸屏带3个台达PLC

楼主(2018-04-27):
触摸屏控制3个PLC是没有问题的 问题我想PLC和PLC之间再进行一下数据交换怎么做 做了一个按钮 在触摸屏上面按可以同时触发2个PLC的继电器 但是在站号1的PLC内通过编程软件强制对应的继电器 2站的PLC内却没有动作 求大神告知一下 这种情况一般怎么做就可以让我PLC和PLC之间也能进行数据交换

楼主:
有人知道怎么弄吗?

网友A:
问下CPL供应商的工程师 他们会的 ,应该是PLC之间的通讯没搞好

网友B:
基恩士有一款触摸屏可以,这个步科就不知道了,你问一下步科可不可以用宏脚本去解决

网友C:
台达PLC有类似松下PLC Link 连路功能吗? 有的话就可以实现多PLC与PLC之间通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台达PLC有类似松下PLC Link 连路功能吗? 有的话就可以实现多PLC与PLC之间通讯。
link 系统和我这个系统不会冲突吗? 我用的也是COM2口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台达PLC有类似松下PLC Link 连路功能吗? 有的话就可以实现多PLC与PLC之间通讯。
已解决
试验了一下 同时用com0口是可以的 通讯口会被占用 如果用LINK可能需要加通讯模块吧
后来我用了触摸屏的宏代码写了一下 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