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师
那位师父拿出点时间帮忙指点一下,非常感谢。

楼主(2018-04-27):
plc我想连接电脑上传程序,改动一下程序,也学习学习。主要我不懂,尽量跟我说的细致一点。上传程序都需要接那些线,具体操作。看图我接的对不对。
通讯线是新线,拔了 重新插,又是站号从0到FF我都试过,就是连接不上。

网友A:
不好说,这个线需要驱动吗???

网友B:
这通讯应该是USB吧不是232吧,还有有专门的电缆和驱动,还有PLC软件需要有没有问题

网友C:
通讯站号改1看看!

网友D:
换台电脑安装台达软件,插上USB线找驱动

网友E:
缺少驱动程序

网友F:
线的驱动是已经装了的 你把通讯的站号改成8应该就可以了 一般就是RS232 ASCII模式 如果还是不行就把通讯时间加长 让软件自己去找通讯格式

网友G:
楼主问题解决了吗?可以分享一下吗

网友H:
通信端口不对吧?

网友I:
我之前把台达软件装在D盘就是这种情况,后面重装在C盘OK,到现在都没搞清楚原因

网友J:
ZHANHAOBUDUI
工控人加油

网友K:
多摸摸一辈子不会忘记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