家庭
30KW水泵电机负载不大,接星型接法长期运行可以吗?

楼主(2018-04-27):
最近做了工地项目做了几个电柜,咨询一下各位老大30KW的水泵电机接星型接法长期运行可不可以。实测正常运转负载在20A左右,就是水站正常灌溉农田,抽水运转。请各位不吝赐教。

网友A:
同求,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

网友B:
20A电流不大,应该可以长期运行,最好关注一下电机运行的温度,在允许范围内就没问题。

网友C:
星三角启动,是一种降压启动方式,30KW可以

网友D:
如果长期保持20A 能满足需求 也没神马 问题是如果水源高度变化大 能否满足需求 不妨简单算一下

楼主:
灌溉农田,水源高度变化不大,运转15分钟后电机机身温温的。也没有异味,查了资料有人说负载电流是铭牌额定电流的0.577倍就没问题。以前工厂倒是弄过一个22KW的电机,就是做成星型运转,还基本是每天20个小时开的,开了几年了也没问题。现在就是担心30KW的会不会有问题,因为刚一台37KW的电机接星型运转5分钟电机线圈就烧了。

网友E:
没问题的,星三角只是降压启动而已,关键看启动的时候对电网的冲击大不大····

网友F:
为何不装个变频器?现在国产变频器价格不贵,装上有了软启动,同时具备电机缺相、过压、过流保护。特别适合在工地上

网友G:
可以自耦式启动,而且可以减少维修难度

楼主:
只要确定了没问题就可以了。至于楼上说的变频器,本身就是给工地做的,报价就那么一点。毕竟是为了赚钱,搞个30KW变频器成本就高了。又是人力物力的,还得开车跑多少趟就划不来了。再次谢谢各位。

网友H:
换一台20KW的电机节电,节能,30KW的电机你接星形还是废电

网友I:
三角形运行效率高,节能。

网友J:
没问题,要注意不要启动时间过长。

网友K:
选个国产的软起吧,没多少钱,心里也踏实

网友L:
不能这样接,因为这样接会降低电机的功率,如果负载大的话,长时间工作会烧电机。

网友M:
如果负载是恒定的完全没问题,我就这样改过一台风机。

楼主:
大家各种说法不一样啊,理论上应该是不可以。但是实际上应该是可以这样运转的,对吗?这东西必须要实践的,以前厂里我改过一个22KW的电机做星形运转,跑了好几年没有问题。还请亲测过的大神指点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