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PLC的电源 输入有信号 在RUN模式 为什么输出的灯都不亮?

楼主(2018-04-27):
三菱PLC的电源 输入有信号 在RUN模式 为什么输出的灯都不亮?

网友A:
监控梯形图看看

网友B:
把程序挂上来才能帮到你

网友C:
可能是M8034置位了

网友D:
禁止输出

网友E:
监视看看情况

网友F:
裸机输出肯定不会亮,你说对吗?

网友G:
估计你的输出地址没分配好,把plc的参数设置还有程序发出来看看

网友H:
把plc的参数设置还有程序发出来看看

网友I:
楼主呢?楼主在嘛?出来说说情况,是新PLC裸机,还是程序问题,还是硬件问题?

网友J(2018-09-13):
输出零服公共端可能没接上,或者松动了。以前常遇到接线的没接好出现这种情况。
多学多用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