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面画面怎么做

楼主(2018-04-27):
请问:图中画面在步科触摸屏MT4414T中怎么做,1#,2#,3#,4#,任意按哪一个按钮,哪一个按钮对应的文字标签就在当前框框中显示,求大侠们帮忙解答!急用!先谢谢了!

网友A:
这个好像是隐藏,当触碰或者条件满足就显示

网友B:
方法一:在当前位置将四个需要显示的4个按钮对应的文字标签作出来,放置同一位置且隐藏,当满足相对应的按钮条件后,显示对应的问题便签显示就行了。
方法二:借鉴项目选单的形式进行编辑即可

楼主:
具体怎么做,能不能做个案例参考一下,谢谢了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具体怎么做,能不能做个案例参考一下,谢谢了!
如果你真的要掌握这个东西,建议你自己动手,案列的话官网上有,个人建议你先自己摸索一下,实在不行就去官网上找案例吧,官网有的

楼主:
我的是步科触摸屏,可以做项目选单吗?

网友C:
可以用间接直接窗口实现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