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
三菱伺服MR-J3-B问题

楼主(2018-04-27):
各位大神:请问我把伺服驱动器MR-J3-10B电源和输出线都接上了 用QD75MH2驱动的 但是CN3街头我接了24电源了 把20号针脚急停信号也接了 为什么还是报警E7呢?

网友A:
用软件设置参数
请问跟什么参数有关系呢?

网友B:
查看下E7是什么报警,根据报警找原因,我刚弄完一个项目是MR-J4-10B与QD77MS4的,最好用软件设置,应该有可能是开关的逻辑不对。
E7是伺服急停信号,但是我急停禁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