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04-28):
如图,取料位置上有6个位置,感应分别为X0到X5,放料位置也有6个位置,感应分别为X6到X13。要求如果X0上有工件,其他X1到X5也有,优先使用前面的工件,依次往后取料,放料的时候也一样。那么程序应该怎样写?

网友A:
用移位了

网友B:
200来步,我可以写出1000个位置的判断,可以优先权控制(设置工位的优先先后)顺序控制,根据生产异常,随时取消呼叫,只要plc内存够大写10000个位置或更多都可以。
欧姆龙PLC: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,直读管理员密码/设计师密码/维护者密码/操作者密码,远程解密!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,远程操作格式化。触摸屏NS /NT/NP直读解密,原始密码。ysmacstudio程序&POU、功能块、程序ID、库文件、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;功能块、库文件禁源解除,文件中库提取。西门子1200/1500完美解密,不掉数据。 VX:17711528688

网友C:
这种情况遇到过,实际运用的时候,第一次优先放1号,接下来后,即使一号空着也就平均来放了,因为要把所有的PORT位都要利用起来,总是1号优先,一天下来,一号的产量就很多,依次递减。后面的PORT利用率不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移位了

怎么移位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种情况遇到过,实际运用的时候,第一次优先放1号,接下来后,即使一号空着也就平均来放了,因为要把所有的PORT位都要利用起来,总是1号优先,一天下来,一号的产量就很多,依次递减。后面的PORT利用率不高。

可以写一下,作为参考

网友B:
这个要计算RB的位置和加工时间判断,这样才是效率最高的,我写了100个工位的{这样程序我已写好模块(效率,优先权,位置),}
欧姆龙PLC: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,直读管理员密码/设计师密码/维护者密码/操作者密码,远程解密!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,远程操作格式化。触摸屏NS /NT/NP直读解密,原始密码。ysmacstudio程序&POU、功能块、程序ID、库文件、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;功能块、库文件禁源解除,文件中库提取。西门子1200/1500完美解密,不掉数据。 VX:17711528688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这个要计算RB的位置和加工时间判断,这样才是效率最高的,我写了100个工位的{这样程序我已写好模块(效率,优先权,位置),}

这位大锅,能否发一份出来共享?

网友E:
也可以用比较指令做。这个应该不是很难理解了。

网友F:
首先建立一个表(堆栈)(长度依你多个位置来确定),当表有数据写后将这个表里内容重新做一次从大到小(或是从小到大)排列一次,排列完成后就是可以对表进行操作了。三菱的我不清楚具体的那个指令,西门子的可以自己编写这样的指令功能,我项目上用过很多这种优先排序的程序了。(关键的就是建立表,然后对表进行排序)。

网友G:
  你们真能想  位组字     然后      直接判断字里面的 的第一个ON是哪个位就可以了       每次取料之前 判断一下

网友H:
看看是不是LZ想要的。M0-M15对应1至16个工位,全部工位没料,置0

网友I:
刚好写了一个,先出后进,如10楼童靴所言,简单的东西别复杂化了
好好赚钱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看看是不是LZ想要的。M0-M15对应1至16个工位,全部工位没料,置0

M0z0我都没办法输入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刚好写了一个,先出后进,如10楼童靴所言,简单的东西别复杂化了

这是松下的吧,谢谢你,看懂了

楼主:
这对了没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