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04-28):
MXComponent 在用VB 和 LABVIEW 编程时,,批量读写寄存器  都只能返回一个,类型 是LONG,,怎么才能返回多个啊,应该是数组啊,FX5U,多谢互助,

Dim DATA(10) As Long
Dim DATA1 As Long
Dim ds As String

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()

ActUtlType1.ActLogicalStationNumber = 1
ActUtlType1.Open

End Sub

Private Sub Command2_Click()
ActUtlType1.Close
End
End Sub

Private Sub Command3_Click()
ds = "D106"
A = ActUtlType1.ReadDeviceBlock("D106", 4, DATA(10))
Text1.Text = DATA(0)
Text2.Text = DATA(1)
Text3.Text = DATA1
End Sub

网友A:
改成
A = ActUtlType1.ReadDeviceBlock2("D106", 4, DATA(10))

楼主:
多谢 试过了,也一样

网友B:
LABVIEW有.NET的组件可以用,支持多种类型的数组,这里可以下载:
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16d7d3ecb0102x6wj.html

具体方法: 如何使用LabVIEW调用C#编写的DLL.pdf (350 K) 下载次数:72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LABVIEW有.NET的组件可以用,支持多种类型的数组,这里可以下载:
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16d7d3ecb0102x6wj.html

具体方法: [attachment=221838]
[/quote

这种分分钟破解
不过没必要
大项目还是买一套 方便很多,特别是大客户
组件确实不错,使用方便,dll应该也不是很贵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