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04-29):
各位师傅,本人初学欧姆龙不会用用PLC发负脉冲用的是PLS2指令,请各位师傅赐教。谢谢

楼主:
请各位师傅教教我,弄了好久了。

网友A:
不了解你的用法

楼主:
就是回原点后,先反转再正转我不知道怎么把负数放到寄存器D里面去。
引用 网友A:
不了解你的用法

网友A:
回原點後可執行絕對位址運轉給目標位置給於-1000就是反轉1000有什麼問題嗎?

楼主:
我就是不知道怎么把这个-1000写到寄存器里面去,正转1000我会。
引用 网友A:
回原點後可執行絕對位址運轉給目標位置給於-1000就是反轉1000有什麼問題嗎?

网友A:
正轉&1000反轉-1000懂了沒兄弟

楼主:
是不是这样?MOVL -1000 D100
引用 网友A:
正轉&1000反轉-1000懂了沒兄弟

网友B:
這不就是咯
沒有做不到的,只有你想不到的!

楼主:
非常感谢谢楼上。

网友C:
欧姆龙的正数要加进制符号 负数直接输 是十进制的
承接成都周边地区的:电气设计出图,PLC程序编写,HMI画面制作,电控柜、动力柜加工与成套,外线施工等 ,以及非标机械结构设计,工装治具设计,机械加工等。
微信:nightblueblue,备注:工控人

网友D(2018-07-12):
这样可以的,最好用地址

网友E:
加减乘除

网友F:
都是高手啊 学习了
淡淡的春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