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@ANDW 的意思

楼主(2018-04-29):
我想知道ANDW D200 D201 D300 这是怎样的运算,比如我的200=10 D201=20 那我这两个寄存器的值怎么在做怎样的运算,

网友A:
沒有做不到的,只有你想不到的!

网友A:
前面加了@,这指令用法就完全不同了哦
引用 网友B:
ANDW....
沒有做不到的,只有你想不到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