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3U用手轮控制伺服如何做?

楼主(2018-04-29):
想用FX3u输入高速计数来控制伺服运动,类似数控系统手轮控制伺服轴?各位大神有做过的?求编程例子。可以理解为用高速计数值作为脉冲数控制伺服轴吗

网友A:
模拟量控制电机定位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

楼主:
模拟量控制电机定位怎么做没用过?

网友B:
手轮脉冲发生器
我知道是用手轮脉冲发生器,最简单的是ab相的接入输入端,用高速计数器,得到的数值用作脉冲,有程序或者例子吗

网友C:
有程序,帖上来最直接了
我知道是用手轮脉冲发生器,最简单的是ab相的接入输入端,用高速计数器,得到的数值用作脉冲,有程序或者例子吗

楼主:
大体步骤就是用手轮的ab相接入输入端高速计数器,作为脉冲用DDRVI相对指令,有例子最好啦

楼主:
手轮的AB相分别接入PLC的X0、X1点,通过内部高速计数器C251采集脉冲,DRVA指令发脉冲驱动放大器,能够动作,就是出现滞后的问题,我通过监视观察到C251里面的数值是能够与我手轮同步的,就是电机出现滞后甚至一顿一顿的情况,另外三菱FX3U的接收速率能达到50KHZ,手轮摇快摇慢都是滞后的情况?各位大神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

网友D:
手轮台达有款PLC可以做,三菱3U好像做不到

网友E(2018-07-12):
大神你这个有没有搞好,小弟也想学下,我有个步进电机要和一个三相异步电动机同步。

网友F:
可以用2hc模块接收手轮信号然后再控制伺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