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04-29):
请教各位前辈我现在有两台FX5U都插在HUB上面
IP也分开了,我该如何才能够交换两台的资料

网友A:
FX5U不是也是支持N:N通讯的吗?设置简单有效,或者485口子使用modbus-rtu通讯也是可以的,而且5u的网口也是支持modbus-tcp通讯的。

网友B:
可以用软件自带的SLMP通讯FB块

楼主:
不好意思想请教有没有范例让我参考一下

网友C(2018-08-24):
直接采用SOCKET,设置一台机为发送端采用A开放,一台机为接受端采用P开放,链接时发送端先打开确认链接(在程序执行)具体可参考5U通讯篇SCOKET章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