JE-A带刹车接线与动作时间

楼主(2018-04-29):
请问下各位,驱动好像没有电机带刹车接线的地方,如要用刹车要另加中继控制是吗?如伺服电机带刹车的话,那伺服使能开时候刹车才打开。使能关的时候就刹车j是一直抱闸的吗??刹车是接24V的吗?如果不用刹车,就直接通24V电,让刹车打开。上面这样的理角正确吗

网友A:
煞车使用MBR讯号控制relay,可以参考PD24参数

网友B:
可以这么理解,刹车过中继可以自己程序控制,或者直接24V,看你要求
下载积分:+1(邪气眼电波女) 感谢分享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