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04-29):
  FX3U-485BD与温控器 Modbus RTU通讯读取程序,无法读取温控器里的固定值2222.2
      希望各位大神能编个例子程序,让我学习一下,谢谢!附上温控器通讯地址个固定值地址

网友A:
整个文档发出来吧 要不然感觉没办法看仔细

网友B:
这个是读取一号站温控器里的固定值2222.2,记住数据位必须设置为,奇偶校验和停止位两端设置一致就可以通讯了。

楼主:
万分感激,我先拿去研究研究!!1

楼主:
画圆的16进制数是什么意思??麻烦解析一下,谢谢!!

楼主:
FX3U-485-BD这扩展板能弄D8400吗?这板不是只能用RS指令做通讯吗?

楼主:
温控器资料
附件: 4路电压输出温控 客户使用手册.pdf (176 K) 下载次数:131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是读取一号站温控器里的固定值2222.2,记住数据位必须设置为,奇偶校验和停止位两端设置一致就可以通讯了。

按你的程序试了,还是不行

网友B:
读取出来的是什么?貌似你给出的是一个浮点数,但是读取出来的东西都是整数,需要转换格式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读取出来的是什么?貌似你给出的是一个浮点数,但是读取出来的东西都是整数,需要转换格式

读不出来

网友B:
怎么是使用的通道2?难道你是使用485ADP模块?那个是可以使用ADWRP指令,简单多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
读不出来

写好的程序截图给你,你都能够抄错了,还说通讯不上,也是服了你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
写好的程序截图给你,你都能够抄错了,还说通讯不上,也是服了你了

不是抄错,我试的是通道1的,不行,我才改了通道2试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怎么是使用的通道2?难道你是使用485ADP模块?那个是可以使用ADWRP指令,简单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