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机

楼主(2018-04-30):
就在通电那一刻亮,过会黑屏,电压正常,请教各位什么原因

网友A:
正负极电压反了吧

网友B:
应该是受潮了,长期通电会黑屏吗,

楼主:
之前还用的,就是往里面传输一个人机界面,就放一会开机动画就黑屏了

网友C:
清空里面的程序了

网友D:
联系厂家咨询一下吧。

网友E:
是三菱GS的触摸屏吗?我以前用过出现过这个问题,其实就是软件版本低了,那时候还要把触摸屏寄回去给厂家刷机才可以在用。

网友F:
联系厂家

网友G:
确认一下程序里面用的图片的尺寸大小,有些HMI在编辑时可以使用大尺寸图片缩放后的图片文件,且模拟时也能正常模拟,但下载到HMI中之后,HMI无法完全显示图片,导致显示区黑屏。

网友H(2018-06-02):
我也遇到过,后来好像重新下载程序就OK
拼拼拼

网友I:
是什么牌子的触摸屏呢?

网友J:
重装系统试试

网友K:
要么电源接错了(比如交流直流啊,直流24V还是多大),要么屏本身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