状元
三菱伺服恢复出厂设置

楼主(2018-04-30):
请问一下三菱MR-JE的伺服如何恢复出厂设置。

网友A:
说明书有,仔细看

网友B:
MR-J3和MR-J4系列伺服:
将PA19改为ABCD,断电再上电
然后将隐藏参数PH17改为5012,断电再上电。
JE应该也可以这样。
三菱伺服恢复出厂设置
http://ymmfa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