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三菱FX步进程序的问题!

楼主(2018-04-30):
求助三菱FX步进程序的问题!这S3和SET S3有区别吗
我用S3不用SET S3可以吗,朋友们?
多多学习

网友A:
步进顺控必须使用SET,位转移的时候系统才能够自动rst掉

楼主:
现在的情况是能用,但是有时步骤会错乱,我不清楚是别的问题还是我没用SET 的问题,不过下次我知道了,谢谢!
多多学习

网友B:
SET s3 是转移下一步,out S3是跳转所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SET s3 是转移下一步,out S3是跳转所用
多多学习

网友C:
那个不叫顺控步进程序,应该是把S位元件当作辅助软元件M来使用。顺控步进程序除了用SET指令,还要使用STL、RET等指令。

网友D:
不发表意见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