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05-02):
公司有一台冰柜放置着价值不菲的物品,而最近这边一直限电,时不时就停电,现在想给冰柜价格装个UPS,要能在停电的时候能够维持冰柜运行24小时,冰柜大概24小时1.5度电这个样子,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品牌推荐或者其他建议呢?谢谢!

网友A:
山特首选 ,    次选APC ,爱默生; 国货性价比很好,经济.

网友B:
UPS管2个小时,买小型发电机

网友C:
冰箱的话你还真不如买个小型发电机,当然要带联动的
此号注销

网友D:
我也认同楼上的说法,不间断电源没有24小时的吧,有的话价格也会出奇的贵。冰箱压缩机启动电流也不小。

网友E:
冰柜你要看压缩机具体功率,小的不到200W,大的500W左右,压缩机启动电流会比较大,能达6倍以上额定电流,到10多20A,UPS额定电流必须大于启动电流,否则冰柜一启动UPS就保护。
1.5度电,你至少选择2kWH电瓶,用2台24V 60AH电瓶基本能达到要求,最好是100AH。
另外UPS用完了,充电时间是个大问题,这个时间比较长,一般1/10AH充电电流,100AH需要10小时。
这个方案不靠谱。
还是用发电机做后备,UPS做应急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再见理想) 真诚感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    冰柜你要看压缩机具体功率,小的不到200W,大的500W左右,压缩机启动电流会比较大,能达6倍以上额定电流,到10多20A,UPS额定电流必须大于启动电流,否则冰柜一启动UPS就保护。
    1.5度电,你至少选择2kWH电瓶,用2台24V 60AH电瓶基本能达到要求,最好是100AH。
    另外UPS用完了,充电时间是个大问题,这个时间比较长,一般1/10AH充电电流,100AH需要10小时。
    这个方案不靠谱。
    还是用发电机做后备,UPS做应急。

    谢谢你专业的建议,本来我是考虑买台专用发电机和市电联动供冰柜的,可领导拍脑袋决定要用UPS,现正在考虑中!

网友F:
    安装太阳能发电

网友G:
    用EPS吧,价格相对便宜些,而且电池还能用的久一些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
    谢谢你专业的建议,本来我是考虑买台专用发电机和市电联动供冰柜的,可领导拍脑袋决定要用UPS,现正在考虑中!

    另外提醒下,用选正弦波输出的,方波不行。
    好的,谢谢!

网友H:
    冰柜放置着价值不菲的物品。
    功耗不大,建议选UPS,如果求安全建议采用AB方案(一用一备且是联动),一个操作文件万事大吉(定期更换电池),缺点是多花点银子(老板说了算);
    如环境及其它多项条件允许,次选发电机方案(最好选用悼电自启动,自投入,万一哪天忘了或其它原因没启动,可就损失不菲,后果很严重),说不定一年或几年不用,更容易坏事;
    使用发电机一般民用,临时商用,没有太多条件限制,是经济实用的选择;但应考虑的问题有:噪音(可能要隔离防火空间及缚设线路),排废气,购买危化品,储存危化品,维修养护,值班人员,多项操作文件,管理一定不省心,出了事一定有人要负责。
    类似实验室的要求,小功率还是UPS好,自己省心,同事无心,老板安心。
    衷告:经济,安全,优缺点全部呈给老板定夺,万一有事罪过小一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    冰柜放置着价值不菲的物品。
    功耗不大,建议选UPS,如果求安全建议采用AB方案(一用一备且是联动),一个操作文件万事大吉(定期更换电池),缺点是多花点银子(老板说了算);
    如环境及其它多项条件允许,次选发电机方案(最好选用悼电自启动,自投入,万哪天忘了或其它原因没启动,可就损失不菲,后果很严重),说不定一年或几年不用,更容易坏事;
    使用发电机一般民用,临时商用,没有太多条件限制,是经济实用的选择;但应考虑的问题有:噪音(可能要隔离防火空间及缚设线路),排废气,购买危化品,储存危化品,维修养护,值班人员,多项操作文件,管理一定不省心,出了事一定有人要负责。
    类似实验室的要求,小功率还是UPS好,自己省心,同事无心,老板安心。

    谢谢你的宝贵建议!我会慎重考虑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