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05-02):
通信控制的模块,一些参数直接用  TO  或mov指令写入  数据缓存区

这些参数就直接这么写入就可以了吗,看手册有个参数写入请求  CD130这个控制参数

是不是用TO  或者 MOV传送了一些控制设置  还要  处理这个  CD130 写入请求这个控制  才能写入到伺服放大器中

网友A:
你用GX WORKS ,会发现写入参数如此方便

网友B:
前几天我刚在论坛上传了一个QD77MS4的项目程序,首先建议你不要MOV和to一起用,要不用mov,要不就用to和from来写程序
用QD77 三菱J4-B伺服要设置哪些参数,我第一次用,不熟查不到,谢谢

网友B:
看你的伺服是怎么控制啦,一般伺服的定位控制就只有几个参数需要设置下,增益都可以自动调整的,主要设置控制模式,这款伺服没有电子齿轮比可以设,就是编码器的分辨率,还有就是你用的外部感应器是不是接到伺服上的,有没有接EM2这个紧急停止的,没有就要在参数设置把这个屏蔽,你可以在家园找下我前几天上传的项目程序,里面有设置的,你可以参考下。
http://www.ymmfa.com/read-gktid-1649638.html
http://www.ymmfa.com/read-gktid-1649624.html
大神再次指点一下小弟,这个链接。

网友C:
两个指令不要混淆。用MOV也可以    用TO和FROM也行。表达意思一样就行了。比如MOV D0 U6\G0 和 TO K6 K0 D0 K1都是一样的意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