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雷赛运动控制卡控制步进电机,开电电机自己动的问题

楼主(2018-05-02):
各位大神好
请问你们碰到这样的问题没有,用雷赛的运动控制卡控制4条东方的步进电机,开电,没开软件,就有电机朝着一个方向运动,请问这是问题,肯定是干扰,但是干扰是干扰的脉冲线,还是动力线,请帮忙指导下,我应该怎么做。

楼主:
哪位大神帮我解决了,发红包感谢!请指导

网友A:
你好,我以前也遇到过此类问题,我的是广数的伺服,只要是24电源接上就会转,肯定是干扰问题,电源线不能太长,脉冲线也是,加滤波设备

网友B:
一般这种情况是控制线的干扰,你最好考虑的你的控制线的24V电源是独立的,不要跟外部其他感应器共用24V。

网友C:
对于这种干扰 我处理的方案多的很 干扰不同 处理不一样
首先确定干扰源 才能确认方案
13年我遇到200+台一样的设备,全部是脉冲干扰,一下子突然少了50+个脉冲量 ,花了一上午的时间查找干扰源,最后终于圆满解决
找到干扰源 2毛钱就可以解决问题

网友D:
脉冲线串电阻可以试试 在不影响脉冲的同时将干扰信号拉低到驱动识别不了
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.

网友E:
加滤波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