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05-02):
求助,我有一台步进电机,三菱FX1sPLC,两个输入信号点怎么控制一台步进电机,以各自不同的速度和距离循环动作?感谢大神们
两个输入点不会同时接通

网友A:
文不对题。。。

楼主:
可能我描述有问题,我理解应该是两组脉冲来控制!初学,经验不足,见谅!

网友A:
自己找DRVI、DRVA指令了解下。。。

网友B:
只控制一个电机的话 y0脉冲Y1方向。用定位指令就可以了。

网友C:
无高手发个梯形图出来吗????

网友D:
引用楼主赚联盟于2018-05-02 12:31发表的 求助步进电机控制问题 :
求助,我有一台步进电机,三菱FX1sPLC,两个输入信号点怎么控制一台步进电机,以各自不同的速度和距离循环动作?感谢大神们
两个输入点不会同时接通

用 FX-1PG 控制才有意義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只控制一个电机的话 y0脉冲Y1方向。用定位指令就可以了。

能讲稍微详细一些吗?

网友E:
没看懂题目

网友F:
虽然没看明白你说的什么   我估计也就是一两个指令的问题   自己动手吧   这么基础的东西
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.

网友G:
我也想知道,来学习的

网友B:
脉冲口,Y0 Y2. Y1 Y3

网友H:
这个自己对照手册接线,然后查指令,程序写出来了先模拟,然后写入plc实验不就完了

网友I(2018-06-02):
学习了,我对指令还有加大力度
拼拼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