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05-02):
DSZR X0 X1 Y0 Y3,x0是近点信号,而x1是接到伺服z相的一个原点信号,现在想请问下,我用的是步进没有z信号,该怎么办呢?是不是在滑台上加一个接近开关代替呢?请大神指点下

网友A:
DSZR X0 X0 Y0 Y3  这样就可以了。原点,近点用同一个信号
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,
钢笔,铅笔,文具盒,

网友B:
可以用ZRN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SZR X0 X0 Y0 Y3  这样就可以了。原点,近点用同一个信号

昨晚试了下,执行的时候步进一下子就飞起来,走了一段距离之后就出故障了,感觉开关电源短路一样,触摸屏都重启了,后来执行几次都这样,我还行ZRN就没问题,加减速时间,频率都设置好了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用ZRN

如果工作台超过原点,执行ZRN就找不到原点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
如果工作台超过原点,执行ZRN就找不到原点

复位的时候先走到合适的位置呗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
如果工作台超过原点,执行ZRN就找不到原点

so  你需要在归零后再让轴向前走点  我一般都是这么做的 如果这样不行的话 那你只能找你们的机械设计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
so  你需要在归零后再让轴向前走点  我一般都是这么做的 如果这样不行的话 那你只能找你们的机械设计了

嗯,我现在做的就是感应到近点信号给方向输出,电机反转找到原点,下次再次执行回原点也能正常找到原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