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家一个问题,关于伺服电子齿轮比的

楼主(2018-05-02):
现在有一个项目,用的是安川的伺服 ,编码器分辨率是16777216 ,然后伺服减速比是 40:1 的;然后我需要让伺服 的脉冲当量为0.01度,请问怎么算啊?谢谢大家!

网友A:
脉冲当量设置成0.01度,360/36000=0.01。 把伺服里面的每转脉冲数设置36000就可以了吧,现在都不去计算计算电子齿轮比了
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,
钢笔,铅笔,文具盒,

网友B:
安川的好像不行,松下的可以这样直接设置, 设置分子 分母其实也容易的。

网友C:
自我解救

网友D(2018-07-09):
楼上正解,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