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05-02):
各位请看看图,附有程序和文字描述,不知道什么回事,求解答

网友A:
感觉像是驱动器上讯号正ˋ负逻辑跟PLC不一样
后来多方咨询后知道是驱动器下降沿有效,非常感谢!
爱家爱china

网友B:
要不就是传动部分有损失 或者电机扭矩太小了 丢步了
可每次发102个,转多少圈都是准的

网友C:
360/3.6=100,也就说原来每发100个脉冲走3.6度,10000个脉冲走一圈,你现在换成了1.8度步距角,发100个脉冲走的角度是原来的一半而已。
按照你的意思我得发200个脉冲每次,可现在发102个每次就准的,这个什么理解呢?

网友D:
细分的主要作用不是为了增大精度,而是为了减小步进电机的运转时的振动。通过加大细分,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增加步进系统精度,但是当细分选择过大的时候,步进电机会出现走位不准的情况。以前咨询东方步进的技术工程师,东方步进系统细分的选择要比最大值至少降低一个级别。
之前就是用的3.6步距角的东方马达,一切正常。这次想换国产的电机和驱动,就出现了我上述的情况

网友E:
可能是丢步了。
每次发102个脉冲就没问题,丢步能丢得这么规律?

楼主:
这里补发几张图,是不是接收脉冲不匹配呢?

网友A:
改成这样的写法,看结果是否有变
这样写是可以的,能稍微解释一下吗?
  • 下载积分:+1(vir智能) 真诚感谢!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    这里补发几张图,是不是接收脉冲不匹配呢?

    你用的这个国产驱动器不能改变脉冲形式吗?一般的驱动器都可以通过设置改变 上升沿/下降沿 有效
    雷赛的改不了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    改成这样的写法,看结果是否有变

    这样修改后,是要先确认电机旋转的方向吗?

网友G:
    要多2个脉冲肯定不是上升沿下降沿的问题,应该来说方向输出要放在脉冲指令前面,看了7楼就比较确定了,就是先执行了一个脉冲后方向信号才有效,这样又要多一个脉冲来矫正,总共浪费2个脉冲。之前驱动器可以是因为原来的驱动器方向信号响应速度快(7楼的改法可以就是因为方向信号比脉冲信号提前一个扫描周期)
  • 下载积分:+1(vir智能) 真诚感谢!
  • 下载积分:+1(kcai_fly) 热心助人!
  • ヅ微笑面对每一天,即使生活并不美好ヅ

网友H:
    需要换向的步进电机控制尽量先给定方向信号再给脉冲指令   不然会受扫描周期和执行先后的影响   我是上过跟楼主一样的当  谁用谁知道
   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