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机问题

楼主(2018-05-02):
我用网线连接q系列的plc,结果通讯出错,求教各位大神

网友A:
需要设置IP地址的吧,上官网下载个手册看看

网友B:
需要设置IP地址,必须同一个网段

网友C:
1. PLC和HMI或PC都需要设置IP地址,且IP地址在同一网段;
2. 直连网线尽量用正线,即交叉互联法(1--3,2--6,4--4,5--5,7--7,8--8)。

网友D:
NCXVADODAGFDPOK,PHEMPJIO耳温计rop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