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05-02):
请问大师  松下A6 伺服的脉冲 端口  3 4  5 6    和   44 45   46  47  有什么区别  分别是怎样用的

网友A:
明显有个H不一样,再说旁边也有500K跟8M不一样;搞不懂你们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明显有个H不一样,再说旁边也有500K跟8M不一样;搞不懂你们。

哈哈 怪他看资料不仔细 对脉冲理解不深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明显有个H不一样,再说旁边也有500K跟8M不一样;搞不懂你们。

  我知道他们使用的频率不一样   我想知道他们分别适用于什么情况    好比3 4 端口  可以按需要外部接电阻的  脉冲 加 方向  的输入接线     也可以按 A B 相脉冲接线   我没有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
哈哈 怪他看资料不仔细 对脉冲理解不深

确实对这个接口的脉冲理解不深   望大师指点指点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
  我知道他们使用的频率不一样   我想知道他们分别适用于什么情况    好比3 4 端口  可以按需要外部接电阻的  脉冲 加 方向  的输入接线     也可以按 A B 相脉冲接线   我没有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

或者说能不能给举个  具体场景的例子

网友C:
一个是5V差动脉冲输入,一个是24V集电脉冲输入吧;最高频率和抗干扰性都不一样,一般PLC本体都是24V集电脉冲输出给伺服驱动器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一个是5V差动脉冲输入,一个是24V集电脉冲输入吧;最高频率和抗干扰性都不一样,一般PLC本体都是24V集电脉冲输出给伺服驱动器的

输入的脉冲信号都是5V 的   24V时要么用内部的电阻  要么自己在外部串联一个电阻    差动输入的话  他们两个应该都可以,我只用过方向加  脉冲形式驱动过  但是差动那边还是理解不到位  所以 才有了这些问题

网友D:
三菱的的FX系列最大脉冲输出是100Kpps.。而QD70P的最大脉冲是200Kpps 而QD77MS或者是QD75D在差分驱动输出上最大脉冲为1Mppa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三菱的的FX系列最大脉冲输出是100Kpps.。而QD70P的最大脉冲是200Kpps 而QD77MS或者是QD75D在差分驱动输出上最大脉冲为1Mppa

5U 最高也是200K 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