欧姆龙NJ系列PLC请教

楼主(2018-05-02):
头一回用欧姆龙PLC,请教下怎么把连续的40位byte转换成20位的Word数据,不甚感激
ARRAY[0-39]of byte 转换成 ARRAY[0-20]of word

网友A:
使用 联合体不就行了!so easye
联合体不行

网友B(2018-07-07):
引用 网友A:
使用 联合体不就行了!so easye
是的就是这么玩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