脉冲发生器

楼主(2018-05-02):
有没有卖 外部电压(0-10V或0-5V)控制的脉冲发生器用来控制步进电机调速的?不是电位器,我是用另一个控制器输出电压控制!有没有哪位大师用过的,给我推荐一下啊,淘宝没找到,有找到的给我一个链接吧,十分感谢

网友A:
步进电机通过控制电压来控制电机转速?第一次听说,长长见识。

网友B:
意思是模拟量控制脉冲发生器?
是的

网友C:
雷赛有这种驱动器,直接接收0-10V电压控制的,,不是脉冲+方向这种方式,这种驱动器只能调速启停,不能用作位置定位
也可以,有型号么?
深圳周边接活,,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。我QQ:179135080 ,,, 手机:13715192156

网友D:
这个干嘛买步进电机,
买普通电机加变频器不就行了。

网友E:
步科的FM860步进驱动器可以,实际工程已使用过。

网友F:
淘宝类似这样的板子很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