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05-02):
公司有个设备原有FX2N控制器,485BD模块与5台三菱E700变频器通讯,现在要增加4台变频器,可在手册上说最多只能带8台变频器,怎么办?求大神指点迷津!小弟在这先谢谢了!谢谢!

网友A:
可以连32台
三菱的专用协议也可以吗?

网友B:
很容易的
青岛拓能自动化 15908921588  QQ:410295596 愿与从事染色、印花的朋友握手。

网友C:
连接8台说的是使用三菱的变频器协议,如果你使用modbus rtu协议是可以连接31台,但是需要自己编写报文,很麻烦。
使用RTU协议的话plc与变频器的接线方式是串行还是1对1连接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连接8台说的是使用三菱的变频器协议,如果你使用modbus rtu协议是可以连接31台,但是需要自己编写报文,很麻烦。

感觉大师懂得很多啊!·····羡慕!

楼主:
我用了专用协议能通讯上第九台,非常感谢各位前辈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