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FX3U-485ADP-MB通讯

楼主(2018-05-03):
请教:FX3GA的CPU扩展FX3U-485ADP-MB做MUDBUS半双工通讯,执行ADPRW指令时,模块的SD和RD灯都不闪,系统指示通讯超时,D8063值为6321。通讯格式和协议都正确设置了,请教大师们还有什么原因呢?

网友A:
6321是通信出錯,再檢查一下接線跟程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