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推荐带485输出的数字输入显示表

楼主(2018-05-03):
求推荐带485输出的数字输入显示表,有4-20mm电流输入,带485输出的数字显示表!急哦!电流输入大点也可以!
宜宾工控

网友A:
欧姆龙有这种仪表,
https://www.fa.omron.com.cn/products/family/576/

网友B:
宇电温控表有各种型号热电偶输入,4至20ma电流输入,0至10v电压输入。有485通讯接口的。

网友C:
这是数字显示通用仪表的功能,个仪表厂商都能提供。虹润、上润、昌辉、百特等常用国产品牌都能提供。

楼主:
感谢各位!欧姆龙的货期太长!我看看国产的!
宜宾工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