财富
FX5U 扩展板问题

楼主(2018-05-03):
我原来用的是FX3U-128MR 然后左侧扩展板选型为 FX3U-485-DB 用来控制三菱变频器 用的IVCK 指令进行控制。在左侧用的是FX3U-485-ADP-MB 用来控制欧姆龙温控表 进行通讯 用的是ADPRW 现在公司需要更新进步 以后不用3U改成5U 了 我想问问还是硬件还是一样的ma ?指令有没有变化? 我对5U刚刚入手。我观察5U好像是有内置485的 我选型是不是就可以少选一个ADP呢?只选择一个FX5-485-BD
指令是不是都是一样的?

网友A:
5u比较强大,本体的485口子也是可以使用ADPRW指令的,你只需要再加一个BD就可以了,记住参数不能设置错误了就可以了

网友B:
FX5U内置485是CH1,可以用ADPRW指令
如果是再添加BD板的话是CH2,也可用IVCK 指令
I不能把CH1与CH2搞混了
自我解救

网友C:
楼主这下又学到了不少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