触摸屏上不能用输入地址的问题?

楼主(2018-05-03):
如西门子触摸屏上做按钮不能用I0.0,而用m替代
三菱触摸屏上做按钮不能用x0,而要用m代替

网友A:
麻烦先了解一下西门子I、Q和三菱的X、Y代表的是什么,以及触摸屏上的按钮的作用。
西门子PLC中的I和三菱PLC中的X,都是PLC的输入点,而触摸屏上的按钮是作为虚拟输入点,你用虚拟输入点控制实际输入点,怎么可能有用呢。

网友B(2018-06-11):
表示基恩士可以,直接用 R000 用作开关
科技以人为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