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变频器问题

楼主(2018-05-03):
变频器控制转速,变频器运行了,但电机不转动什么原因

网友A:
变频器显示数字吗?用万用表测输出端电压

楼主:
有数字,测得电压190v

网友B:
电机有没有刹车?请确认。
像风一样

网友C:
如果变频器有数显示,输出电压正常,电压没有刹车什么的,那么就是电机有问题

网友D:
先单独试一下电机,看看是否转动,有的电机带有机械刹车螺栓..然后再排除其他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