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R-A800系列的变频器

楼主(2018-05-03):
U V W 三项有190v电压,连接的电机不动,求教

网友A:
电机是重载,还是空载,看清楚说明书,在试

网友B:
变频器RUN的灯是常亮吗? 如果不亮或者闪烁,那要检查控制线路。 如果是常亮,但有输出,那得检查电机。

网友C:
楼主最好上张现场的图片,我们好做排除,况且楼主描述的问题确切来说也不够详细,变频器是那种控制方式,是面板直接启动,还是端子启动,或者是通讯启动等?变频器的输入电压等级,是三相380V呢,还是三相220V呢,如果是三相380V的,你通个190V,变频器内部都继电器都没有吸合,驱动电路都没有工作,变频器是不工作的。。。

网友D:
首先查电机,看铭牌上的电压,转速,在看变频器说明书,电机不转,直接380V电试一下

楼主:
解决了,谢谢各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