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05-03):
最近买个三菱fx3sa的plc,配fx3g-485-bd,做plc读取温度表的通讯调试。
电脑usb-485端口与温度表进行modbus通讯,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、接收数据都正常。但是……根

据网上资料(图一), 进行最简单、基本的串口调试。自己的plc程序(图2、3),从1-12步是强制

run/stop,然后是对于plc的d8120,进行h81,hc81,h1c81等几个轮换设置,在电脑usb-485端口,用

了好几种串口调试助手,只有fx3g-485-bd上面的sd指示灯闪烁一下, 没有任何的数据返回。难道是

fx3g-485-bd新的模块有问题?困扰了一个月,敬请高手们指教!

网友A:
不知道你用什么型号温控表?
你发送的数据是H22,H33,H44,
看起来不像modbus协议。

网友B:
你可用串口助手监测一下485线上的数据,看一下是发送数据是否正确

楼主:
艰难前进一小步……fx3g-485-bd出来的RDA与SDA并接后与电脑usb-485端口的485B连接,RDB与SDB并接后与485A连接。

每一次的脉冲输入,串口调试助手能够对应的接收数据,只是数据完全看不懂…………

楼主:
对应的数据正确的应该是01 03 00 02,原因在哪里咳?

网友B:
按你程序我测试了一下是返回01 03 00 02,应该是你硬件接线错误,应是RDA与SDA并接后与电脑usb-485端口的485+连接,RDB与SDB并接后与485-连接。

楼主:
但是按照你的那个接,我一开始也试了,fx485bd通讯板的电阻左边中间,右边全部拨动过,都没有数据返回,问题在哪里呢?……(好想要得到你的那个效果)

网友B:
我是放在中间的

楼主:
请问你用的plc,通讯板,是不是三菱啊?@始终如一

网友C:
引用楼主zhangqin1222于2018-05-03 20:02发表的 调试助手读取plc的困扰 :
最近买个三菱fx3sa的plc,配fx3g-485-bd,做plc读取温度表的通讯调试。
电脑usb-485端口与温度表进行modbus通讯,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、接收数据都正常。但是……根

据网上资料(图一), 进行最简单、基本的串口调试。自己的plc程序(图2、3),从1-12步是强制

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问题,通讯很懵逼啊,我用的和你的一样fx3sa,加的是3ga 485bd,和台湾创鸿仪表通讯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按你程序我测试了一下是返回01 03 00 02,应该是你硬件接线错误,应是RDA与SDA并接后与电脑usb-485端口的485+连接,RDB与SDB并接后与485-连接。

老大,能不能请教下三菱通讯

楼主:
这两个的配套,居然外接电阻,电脑USB485用串口调试助手接收fx485-bd的电阻为50-120之间。温控仪表连接fx485bd通讯时候的电阻18-48之间。仅供参考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