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触摸屏用U盘下载不成功!

楼主(2018-05-03):
在维纶软件里面编译好了!通过工具建立到U 盘里!也显示成功了!但是为什么U 盘插上去下载程序的时候总是失败!如图(我触摸屏没有连接PLC ,就给了24V电)

网友A:
好像是需要制作一个U盘包 然后再下载进去
那个mtip 就是个文件包。您说的U盘包是什么? 新建文件夹?

网友A:
U盘包要你自己在电脑上面做一个的 去年搞过 大概是这样搞的 好久的记不清了

网友B:
不清楚来学习,小白一枚

网友C:
这个我也试过几次,程序下载不出来。本来想改一下程序.U盘设置没有设置好。
U盘哪里没设置好呢?我后来在U盘新建了一个Download 文件夹!程序放在这里面还是不行!
只是一个打酱油路过滴!吃瓜群众。

网友D:
学习了。这个应该有案例

网友E:
在U盘根目录新建一个文件夹(最好命名为英文字母,否则显示为问号,不好区分),例如改名为:ABC,编程完毕后,建立u盘下载到ABC文件夹,将U盘插在屏幕上,如你上述操作,选择文件夹时只选择到ABC文件夹(不要进入ABC文件夹内选mtip),下载即可

网友F:
6楼的操作正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