指令
请教!为什么我维纶屏总是用U盘下载不进去程序

楼主(2018-05-04):
我用的如图所示的维纶软件!而且U盘创建也提示创建成功!在U盘里面已经创建download 文件夹!但是U盘每次烧录进去都报 project incorrect!求大神指点下!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!(因为这个要放到公司网上,给车间下载去烧录。不可能给车间每人都配电脑和下载线的)。U盘也已经换过两个了!

楼主:
我触摸屏没有连接PLC !就给触摸屏24V供电!(是因为这个EB PRO 软件问题吗)

网友A:
文件名字不能是中文

楼主:
自己找到原因了!要用EB8000 软件!不能用ebpro !(如果要用EB Pro 要自己记得去转换,怎么转换我也不知道)

网友B(2018-12-11):
能不能联系下,我跟你遇到同样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