威纶通触摸屏可以像普洛菲斯那样切换界面

楼主(2018-05-04):
威纶通触摸屏可以像普洛菲斯那样切换界面:报警切换到报警界面,打自动切换到自动界面 ,手动到自动界面。
清风明月

网友A:
可以的啊
怎么做的啊 讲讲啊
本人承接苏州周边 三菱 欧姆龙 台达
本人承接吴江周边 PLC程序编写,电器柜 设计配线,电器选型
本人承接昆山周边 松下 西门子 信捷

网友B:
元件-PLC控制,
或者用宏语言
都可以实现,
新手不太懂 举个例子啊

网友C:
可以,自己做个外部触发,输入你的信号,然后ON就切换到自动,OFF就到收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