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津
问下 这几个是啥东西

楼主(2018-05-04):
描述:这两个是啥啊
描述:这是啥型号啊
接盘的设备,一脸懵逼

网友A:
三菱JE伺服欧姆龙PLC

楼主:
那两个 是控制伺服电机的嘛(三菱的) 然后那个黑的 是欧姆龙的PLC哇。谢谢

网友B:
楼上说的对,2个三菱伺服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上说的对,2个三菱伺服
谢谢!!!

网友C:
三菱的伺服驱动器 和欧姆龙cp1e的pl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