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05-04):
三菱定位模块当单位以MM时
Pr.3中设置每转移动量   (可以右击通过软件计算)
假如一个丝杆导程2000um   (就是一圈走2000um)

减速机减速比1/13
这样我是这样想的手动算出  Pr.3每转移动量。  伺服每转一圈,丝杆前进1/13  ,也就是2000/13=153.8461
可是通过软件计算  设置丝杆导程2000um  减速比  1/13 ,自动计算出来的Pr.3确是62.5um,

这是怎么回事,哪里设置错了吗,

软件设置减速比的方式有  齿轮数和齿轮直径之比,两种设置得到的结果都是62.5.

有经验的老手能指点一下吗,谢谢!!!

网友A(2022-05-06):
同问 1:13或者1:3  只要不是2的倍数 每转脉冲数就改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