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05-04):
设置QD77  Pr.1    Pr.2    Pr.3
就是设置  单位  每转脉冲数  每转移动量   我右击选择计算基本参数

输入丝杆导程   减速比  编码器分辨率
2000   减速比  1/13    MR-J4-B的驱动器 编码器4194304

一计算一圈的脉冲数编程了 1703936
确定反应到 模块设置参数
Pr.2变成了1703936   而设置规则说此参数  要设置成编码器分辨率   (通信控制的)

网友A:
一般我这样填写:

是的,Pr.2是需要填写编码器分辨率的,可是我有软件自带的,计算器,算好需要覆盖基本参数的,编码器原来是4194304的,覆盖变成了1703936,这怎么办,

网友B:
没毛病啊,折算到编码器分辨率是一样的,只是取了约数而已。
是有可能约了,但是计算的结果确定后会覆盖基本参数的,现在编码器分辨率被覆盖后,不是4194304,了而且算出来的,数字跟用手机算的不一样,差很多

网友C:
不用计算,直接可以用毫米单位的值标识地址和速度

楼主:
就是,用软件自带的计算器,算出来的
问题1:跟用别的计算器算的不一样,差很多,
问题2:算出了结果,不是就没事了,确定后会覆盖  Pr.1-3的,也就是手册上说  Pr.2要设置编码器分辨率,但是覆盖了  就有差别了。
有没有人知道,指点一下呗

网友B:
每转脉冲数和编码器分辨率没有一定要相等,如果一定要相等也就不需要设置2个参数了,软件计算是没问题的,你手机计算有问题。
4194304/1703936*62.5=153.846
153.846*13=2000
最好的方法是你验证一下,给I个定位置,看看实际移动距离是不是对就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