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压瞬时信号检测问题

楼主(2018-05-04):
哪位高手能给指点下,用什么办法能检测到高压瞬时信号,就是打火机的电子。电压大概在1.5KV左右。想把这个信号准确的采集到PLC

网友A:
很短的一个脉冲,PLC釆集不到就没了,只有通过模拟电路整形变换后送入PLC,不知采集这个脉冲作什么用?脉冲频率高不高?

网友B:
用中断,还有你这个必须得用三极管放大,因为压电陶瓷在冲击放电的时候是没有组成回路的,直接驱动不了光耦。

网友C:
三极管怎样放大就不会了,我是用来做打火机电子的寿命测试,比如打火10000次要记录下有几次没打火,最好能用PLC测量出电压,这样就可以分析出每个电压段打火的次数。频率不高的每分钟80次的样子。

网友C:
说错了,瞬时电压有15KV以上。

网友D:
又发一帖?
建议用偶合变压器。

网友A:
脉冲整形变换后,计数可以,
如果尖脉冲测电压可以用示波器。

网友E:
如果采集要求不丢脉冲,PLC办不到!因为有扫描周期,少则几毫秒,多则几十毫秒。还是用高速单片机吧!

网友F:
那能做得到
只能跟你說要用蛤蜊變壓器降壓
讀取信號2.5US夠快嗎
但信後不能過長~~~否則交直流無法讀取
會彈跳信號
努力~學習
QQ:1796367739 VX:IVAN10663

网友G:
向高手们学习!束手无策呀!!

网友H:
找比壓器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