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大神知道怎样检测1.5kv的瞬间信号

楼主(2018-05-04):
如题,本人想用PLC检测打火机上面的电子信号,电压是1.5kv左右。有什么办法?

网友A:
电阻分压,再读取,可以吗

楼主:
不知道电阻绝缘行不,有15KV

网友B:
首选偶合变压器,电阻分压也可行(多电阻分压,多少个应视电阻的额定工作电压)。

楼主:
已经用分压器了,用示波器测得信号电压16V 12微妙左右,加个光耦。请问用3U能检测到这么快的信号吗?

楼主:
已经解决了,谢谢各路大神指点。使用1000:1分压器分压后信号通过光耦送入PLC,再使用中断计数。信号宽度大概12微妙左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