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X-Developer安装问题

楼主(2018-05-04):
GX-Developer安装完成后,新建文件出现 工程初始化失败,工程部能被打开。
以前用的是GX Works2,还需要把GX Works2卸载了再装吗?

网友A:
1、 GX Works2 和 GX-Developer 应该不互相冲突,所以安装 一个不用卸载另一个
2、 GX Works2可以打开GX-Developer的程序,如下图
下载积分:+2(不夜星空) 热心助人!

网友B:
没有冲突,可能是楼主以前安装过,没有卸载干净吧

网友C:
我的笔记本电脑windows10,安装了works2,就无法安装developer了。

网友D:
这两个软件不冲突的,我电脑就是装有这两个软件,之前我安装GX-Develope也是工程初始化失败,是因为注册表没卸载干净,就算把GX WORKS2卸载了也没有,我试过了,重启也没用,你要把注册表里的相关东西自己删掉,但不能乱删,你网上找下方法,我就是这么做的,之后就OK。三菱软件安装出错处理
https://bbs.jcpeixun.com/thread-61602-1-1.html
我是在这个网址上找的方法,你看下可不可以。[ 删注册列表有关GX-Develope那个文件不一定在那个网站图片显示的某个文件夹下,我的电脑就不一样,但会有个同名的文件,你自己搜一下 ]

网友E:
我的电脑都装了,也用了没有冲突

楼主:
我以前两个都装了,自从重装了系统就出现这个问题,我也奇怪了。昨天刚刚用一台老机器xp系统一次安装好了!

网友F:
坑。。。。。。。。三菱就是这样。。。。
隔行如隔山

网友G:
GX-Developor, Gx-Workk2, Gx-Workk3,全有,win7 32位。

网友H:
我的安装了works2,也安装好了Developer,就是打不开现有的程序,图案怪怪的。